无源晶振是否有电平要求

楼主(2011-08-03):
改版一块板子,以前有部分用的3.3V,现在全部降低为1.8V,以降低功耗。pxa310平台
板子回来了,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晶振不起振。RTC由于供电电压没有改变,所以RTC的晶振是起来的,但是CPU系统的晶振不起振。电压输出都正常,
量了一下电压,一边是直流的1.8V,另一边为0V。怀疑是电压改了1.8V的原因,目前无法获得晶振的spec,所以也无法确认。
晶振是无源器件,按照道理讲是无电平之规定的。希望有DX能讲解一下。
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依据cpu的pdf,貌似不同的电平对应的是不同的状态。同事理解为1.8V只有在CPU的主频降低之后才可以跑,即先让CPU以最高核心频率运行,在降频和调低电压。
有遇见这样问题的,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的是什么mcu?多大的晶振?有些mcu可能在低电压是无法支持所有频率的晶振。

网友B:
晶体是无源器件,跟工作电压无关,低压振荡电路对晶体的参数要求较严,注意晶体的负载电容值参数要合适,匹配元件的参数也有要求。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正想问这个问题,晶体两端也是有电压的,电压过高晶体的损耗越大,但是没有那个规格书给给出晶体的电压多大最好。晶体电压需要多少呢。
晶体应该一定电压的,但是对于工作电压,你说的1.8V这个应该是内部振荡器的电压值,晶体不起振。你先换到原来的电压看起震不,加一个大的反馈电阻,调整负载电容,然后看一下电阻的负性阻抗和你CPU内部的阻抗是否大于5倍了。

网友D:
激励功率有个范围,查下晶振厂家提供的数据

网友E:
一般是激励功率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pxa310平台,13M晶振,后来查了下310的spec,对晶振的幅值还是有要求的,也有驱动功率的要求。但是就是1.8V的标准,让上版结的3.3V情何以堪@~@。
今天决定飞回3.3V看看晶振是否可以起振。

楼主:
因该是与晶振没有关系的,我在3.3V的一版讲3.3V改为1.8V,晶振正常起振。后来将1.8V的一个新板子做的与3.3V改1.8V的一摸一样,起振了,电流也上来了。只是断电之后,又重新陷入死一样的迷局

楼主:
将PMIC的输入由3.3V转为3.6V,可以了,应该是PMIC输入3.3再输出3.2……,压差太小导致输出额定电流小,当然只是一个猜测。还要洗洗琢磨。

网友C:
你一会晶体一会晶振真是太乱。
无源晶体,有缘晶振。

楼主:
事实证明,上版本的PMIC设置的LBO为3.6V,这版没有注意,改了下电阻,正常跑起来了,与晶振无关,与上电时需也无关。新的问题发现,烧boot程序有一定成功的几率,原因暂不清楚。现在发现FPGA无论如何都配置不成功,唉,多灾多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