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问题?

楼主(2011-08-03):
我做了个开关电源,是推挽结构的。芯片是SG3525。问题是3525产生的互补输出PWM信号不对称,一边频率高,一边低,而且输出的波形也不是矩形波,而是三角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边频率高,一边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SG3525两路输出是由同一个振荡器产生的。

网友B:
你测量错了或者芯片坏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点接DA控制

楼主:
大师,你看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问题很大。
图中有GND,还有DGND,功率管和SG3525不共地?

楼主:
6# maychang 嗯,那个DGND和GND我已经用导线连接在一起了。您帮我参考一下那些参数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可以共地

网友C:
你测得是outa、outb管脚侧吗?试试拿掉r6、r9后再测一下。r6、r9焊的没问题吧?

网友D:
R6&R12的阻值不一样?

网友E(2012-02-07):
咦?9脚竟然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