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反馈如图,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03):
模电书上说的很清楚,就是可以用较小的电阻活的较大的放大倍数。优点和缺点都谈不上,应该说他有他的特点。

网友B:
lymex 告诉我们,不如直接用大电阻好,大电阻可以提高信噪比。
T型优点 不太知道,lymex好像没告诉我们,或者我忘记了。
呵呵

网友C:
的确,T型电路可以避免高阻。高阻难于买到,成本较高,性能较差。
例如本来要用100G,用T型电路可以用1G。但是,这样做了,信噪比就降低了10倍,Vos的影响也变大。
如果找不到高阻,而且信噪比和Vos的影响可以接受,那是可以采用T型电路的。

网友D:
能降低噪声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请问为什么T型会降低信噪比?使用小电阻噪声反而低了?

网友B:
直观理解,直接用大电阻,可以提高很大的增益,相对于噪声而言 高很多,所以信噪比更高,(虽然噪声也增加了些)
lymex在之前的帖子讲过,好像是在他的1PA那里,你看看去

网友E:
用大电阻和用小电阻搭成T型网络的增益不是一样的吗?然后大电阻噪声大,信噪比不就下来了?

lymex的帖子,那里的分析实在看不懂,而且好像说电压和电流噪声不一样?

而且,100G已经远远大于运放的输入电阻,这样运放的性能不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