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楼主(2011-08-03):
单片机c语言怎么才能把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例如把高八位0XAF和低八位0XAA,转换成十进制赋给a

网友A:
除10取余
余数再除10取余
余数再除10取余

网友B:
单片机c用除法很慢。而且代码空间大。用连续减10.、减100、减1000.。。。速度快代码量小。

网友A:
3L,其实编译器实现除法应该跟你说的方法效率差不多。

网友:
说什么呢?

网友C:
可以试试强制类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