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同轴电缆的问题

楼主:
上面这是一个2M在同轴电缆里面传输的情况,我现在想能不能在A点设计一个电路,使得B点能够感受到A点电路是否存在。
这里面传输的是2M的数字信号。
有人说在A点加一个正弦波信号,频率就是2M的这样,B点能够知道吗?会不会有其他影响?

网友A(2011-08-03):
可以加高频调制信号,就是载波通讯的原理,注意要与原信号频率差别的足够大。

楼主:
是直接加一个高频就可以了?比如接一个高频的正弦波就可以?但是B点怎么测出A点有没有接呢?最简单的,如何用二极管去显示

网友A:
如果只需要检测有没有信号,B点用高通滤波器检出后直接放大整形后送比较器即可。

网友B:
这个方案我做过,就前段时间。因为有人在网上提这个问题,自己一时手痒就做了实验,还特意买了100米的同轴电缆测试了一下。后来那个兄弟没动静了,我想想也就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and当时是怎么做的啊?能说说不

楼主:
高手来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