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数据交换了

楼主(2011-08-03):
我在用一片AD采集2个通道的模拟信号,模拟信号给AD是通过74HN138选通的,然后在把采集到得数据通过串口给上位机看,结果发现两路数据的值交换了,很不懂

楼主:
AD_get2=tongdao_2();                   //待加热端
                                                Puts_to_SerialPort(AD_get2/256,AD_get2%256,0x02);

                                                AD_get3=tongdao_5();             //标准端
                                                Puts_to_SerialPort(AD_get3/256,AD_get3%256,0x03);
                                         break;

楼主:
结果0x02前面是AD_get3的数据   0x03前面是AD_get2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