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发送的数据交换了

楼主(2011-08-03):
我在用一片AD采集2个通道的模拟信号,模拟信号给AD是通过74HN138选通的,然后在把采集到得数据通过串口给上位机看,结果发现两路数据的值交换了,很不懂

网友A:
模拟信号通过74HN138选通?
74HN138是什么东西?

楼主:
搞错了 是SN74HC138

网友A:
3楼:
74HC138是3-8译码器,不能传输模拟信号。你说“模拟信号给AD是通过74HN138选通的”恐怕是指74HC138输出控制A/D芯片通道选择端。
两路数据交换,问题恐怕出在通道选择错误上。可以修改程序(估计你使用了单片机),先让一路工作,看看通道选择是否正确,再修改程序看另一路通道选择是否正确。

楼主:
你好,单路工作是正确的,采集的数据也很正确。可在程序中先采集一路,延时后在采集另一路。我发现,结果不管第一路输入的模拟信号是多大值,结果总是采集的一个固定的错误值,接着采集第二路的值就是第一通道的值。然后循环采集,第一路采集的就是第二路的值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用的AD976内有保持器,每次选择通道后必须要延时一会让AD转换这次的数据存到里面才能读取  不然输出的就是上次保持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