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问题

楼主(2011-08-03):
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
怎样使用printf将信息通过串口发送?
例如我想用printf通过STM32F103的串口1将信息发送出去,怎样设置?

网友A:
到你用的开发软件(如IAR)目录下搜putchar……你懂的

网友B:
固件库里的usart下有官方例程。。。。。。

网友C:
看一下就明白了,
void UART1_SendByte(u16 Data)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USART1->DR = (Data & (uint16_t)0x01FF);

}
void UART1Write(u8* data,u16 len)
{
        u16 i;
        for (i=0; i<len; i++){
                UART1_SendByte(data[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