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开环增益与闭环增益?

楼主(2011-08-03):
我们知道,一个运放的开环增益就是其同相端和反相端输入的误差信号经过放大后得到的值和这个误差信号的比值?那么闭环增益呢?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A:
闭环就是加入了反馈环节  闭环时电路输入端的实际信号不仅有信号源直接提供的信号, 还有输出端反馈回输入端的反馈信号。闭环增益是组成带有负反馈的放大电路时的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B:
建议楼主好好看模电,开环增益为输出与净输入之比,闭环增益为输出与输入之比,区别输入和净输入,这个是解决你问题的关键

楼主:
确实区别不出:L !,谢谢批评指正。
阁下能否给我稍微描述一下输入和净输入,然后带着这种理解再去看模电,可能会更快些!谢谢

3# yhf311

网友B:
净输入就是你自己所描述的“同相端和反相端输入的误差信号”,输入,呵呵,我都不知道咋解释了

楼主:
闭环增益为输出与输入之比,这个输入,那按照这样的话指的是同相端或者反相端的电压了?(因为这两个电压差别非常小)

网友C: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多看模电

网友D:
6楼:
放大器的增益,说的是交流信号,而且信号幅度不能太大。
输入并非指同相输入端或反相输入端对地的电压。

网友E:
貌似开环增益指的不是交流信号吧

网友F(2013-09-29):
看放大器部分,头很晕!

网友G:
三楼正点!…支持!

网友H(2017-05-04):
首先的分清输入(Sin)和净输入(Sin')(同意5楼说的),你将反馈电路写成标准形式,标清楚节点的输入输出信号就明白了。输入(Sin)到输出(Sout)中间的信号分成两个并联支路,即基本放大电路和反馈电路,放大倍数分别为A和B。基本放大电路的输入部分是净输入(Sin'),输出Sout=A*Sin’ (式1),它既是输出信号,同时也是反馈电路的输入信号,反馈电路的输出量是B*Sout(即B*A*Sin',式2)。这样的话在输入端的节点我们得到(式3):Sin‘=Sin-B*A*Sin'(负反馈),或Sin‘=Sin+B*A*Sin'(正反馈)。那么得到(式4):净输入Sin'=1/(1+A*B)Sin(负反馈),或Sin'=1/(1-A*B)Sin(正反馈),结合式1与式4就得到了我们常见有反馈电路的标准形式:Sout=A/(1+A*B)Sin或Sout=A/(1-A*B)Sin。开环增益就是这个标准形式中基本放大电路放大倍数A,也就是无反馈时的放大倍数;闭环增益是由反馈时的放大倍数Sout/Sin,等于A/(1+A*B)或A/(1-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