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通讯问题,关于结束符

楼主(2011-08-03):
在串口通讯一般会用到格式像:        起始符 地址 功能码 数据 校验 结束符
想请教大家,如果在通讯过程中如果前面数据和结束符正好
相同呢,那么这串数据不就提前结束了,校验出错就会放弃掉。

本来想是用如果结束符之前如果有相同用替换的方法,可是问题
又出来了,如何判断数据是替代后还是替代前,晕

我看有些协议是带数据长度的,是不是根据收到的数据长度来判断呢,
有没有不用数据长度的呢,希望大家给我点思路。

网友A:
用ASCII方式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不要用结束符!!!用结束符最不科学的方法。用数据长度,放在最前面。最简单实用。

网友C:
加转义。
例如约定帧头为0xFF,帧尾为0xFE,转义为0xFD;帧数据如果出现上述3个字节,则分别用0xFD+0x00,0xFD+0x01,0xFD+0x02代替。接收的时候去掉帧头帧尾和转义,就得到原始的数据了

楼主:
我是用0x68开始,0x16结束,我认为开始符可以不去管,
因为开始符总是第一个,我们只需判断一次,就可以接收数据,
如果中间出现开始符就是当数据直接接收的。
就是在结束的时候需要判断,像4楼说的如果这样用转义,那么就不存在
开始和结束符了,那样不是更不知道怎么判断开始和结束了,难道每碰到
0xfd都和后面的数据相加??:dizzy:

网友D:
支持楼主 用ASCII 码传输

楼主:
ascii码是不是0代表0x30啊

楼主:
还有,校验我是用的和检验,是不是也有几率出现问题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不过ASCII码方式的数据量会增倍,而且来回转换也会消耗点时间,用MODBUS RTU好了

楼主:
我去看看,公司研发没网,悲剧,可能用长度计算也行,改了还要和写数据平台沟通,他那也改

网友E:
基本上用帧长就好了,再加帧头、帧尾可以更保险,和校验跟或检验应该差不多,比奇偶、CRC等校验肯定差一点,看应用场合吧,一般长度、帧头、帧尾及和校验没错,出错的就很小了

楼主:
嗯,看来还是要加个长度

网友F:
最进我也在制定协议中,像楼上提到的用ASCII传输就不出现误判起始符结束符,要是不那样,就用空闲时间作判断。
MODBUS协议就把这两种都约定了,参考吧,我也正在参考!

网友G:
又学到一招

网友H:
用ASCII方式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愚钝,为何用ASCII就不会出现呢?

数据本身的取值是随机的,可以是任意数值,为何不会出现?

除了4楼的转义办法,不被影响恐怕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强行规定数据中永远不得出现那几个数值,但这样的协议就是瘸腿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H:
我认为针对楼主的问题 用ASCII完全可以解决 除非是帧错误  不然不会出现结束符与数据相同的情况

网友E:
转义也一样可能出错呀,既然是随机数据就没法保证数据里不会出现FD 01两个连续的数据吧
只能是长度加帧头、帧尾一起判断

网友H:
转义也一样可能出错呀,既然是随机数据就没法保证数据里不会出现FD 01两个连续的数据吧
只能是长度加帧头、帧尾一起判断
引用 网友E:

转义有一套规则,4楼只是简单的说了一点,显然不会这么简单。

我举一个大家常用的方法:
1、取一个关键数0X55,用0X55作为数据包的开始,中间可以有任意多的字节数据,最后也以0X55做为结束数据包的标志,关键数0X55不参与校验和运算。
2、如果传输的数据出现有0X55,则将其替换成0XAA+0X5A,和校验的时候依然按照一个0X55计算
3、如果传输的数据中出现有0XAA,则将其替换成0XAA+0XA5,校验和依然按照一个0XAA计算

网友H:
回复 网友H:
我认为针对楼主的问题 用ASCII完全可以解决 除非是帧错误  不然不会出现结束符与数据相同的情况
引用 网友D:

协议没有如果,否则协议漏洞,而且也恐怕不是如你所说的

楼主:
原来转义是这样的,看来我想错了,学到了
我想由于命令比较少,那么是不是可以根据功能码判断
哪条命令,而我定的命令长度是死的,那么就可以
用长度来判断了,起始结束也是要判断的,就是在判断
结束时加个长度判断:lol

楼主:
自己瞎想的,想规范靠拢

网友I:
不用ASCII就要增加多重判断

网友J:
可以转义

网友K:
有二种方法:1。转义,当数据为头码时,重复发一次,即二个头码。
2。多重判断,头码、长度、地址等

网友L(2011-09-02):
工业控制最常用modbus协议,干嘛非要去自己造一个呢,对于以后产品升级和维护都不利,虽说使用modbus可能复杂了点,但是这种经过验证的通讯协议对控制系统和产品对外接口方面都是比较有意义的。

网友M:
转义:  我最近用的<非典>转义, 只用一bit内存
       <Code 2 ESC>   ====> {<Code 2 ESC> xor 0x80}    +   <ESC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