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容降压电路能稳定可靠工作吗?

楼主(2011-08-04):
菜鸟来问,大家不要笑话,请各位高工花二分钟看一下:
1、这个阻容降压光有电容没有电阻也照样能工作吗?
2、零火线间串两个470K/1206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3、第一个M7二极管(不是和继电器并联的那个)在那里是做什么用的?
另外12V和5V的稳压管都是1W的,这个有没有问题,如果用0.5W呢?

网友A:
能否工作,取决于你的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和电流,以及5V输出负载。

楼主:
继电器线圈电压12V,功率为0.36W,5V供单片机工作,外接一个压电蜂鸣器的一个指示灯。
我现在想问这个电源部份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谢谢楼上的,再具体复一下我可以吗?

网友A:
3楼:
你图中元件参数,不足以使继电器稳定工作。
0.47uF电容从220V/50Hz电源降压,电流约33mA,而你的继电器已经需要30mA,稳压管等工作电流就不够了。
但并非完全不能工作。继电器吸合瞬间470uF电容会提供电流,但电容两端会降低。继电器吸合后两端电压低于12V(例如10V)继电器并不会释放,而要更低一些才会释放。不过,这样工作不够可靠。
应该将0.47uF电容改大些。
另外,该电容耐压250V实在太低了,至少用耐压400V,最好630V。
最后,强烈建议不要用这种电容降压电路,太危险,尤其是像你这样的新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样会很不可靠,很久以前处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那时我还不是搞开发,
产品在试产时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已经吸合的继电器会断开,问题我帮他们找出来了,开发部的还狡辩说样板不会啊!我就对他们说你把样板上的继电器换过来也不会断开,结果真是这样的。而关键的是继电器的吸合电压、释放电压都是符合规格的,这当然算是设计问题而不是元件问题。

网友A:
电动机启动电流是类似问题,不过现象相反。有些人设计电源时按照电动机额定电流来设计,结果不能启动,但推一下电动机却可以正常运转。

楼主:
现在还是想用这种电路,我把继电器线圈功率做小一点,用0.2W。

楼主:
470K电阻和M7二极管的作用回一下哟?

网友B:
现在还是想用这种电路,我把继电器线圈功率做小一点,用0.2W。
引用 楼主:

首先应该选电压高一点的继电器,前几天lymex拆解的一个产品也是电容限流的,继电器用的就是36V的,而很多网友贴的图都是选5V、12V,这就是经验啊!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7243&page=1#pid1804439

网友C:
470K电阻和M7二极管的作用回一下哟?
引用 楼主:

470k电阻的作用,就是在断电后,给降压电容提供一个放电通路。否则这种薄膜电容,可能经过非常长的时间,仍然有高压,带来危险。

M7及下面的几个元件,用途不详,是否电路没画全,那个5.1V是给谁用的?
按理说M7是在12V的电压变低后,维持5.1V缓慢降低的,尤其是如果负载不重,掉电后可以保持很长时间,因此可以用于探测是否掉电、做相应的动作。

网友D:
安全第一

网友E:
看来大家都已经忘了还有线圈电压220V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