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求解?

楼主(2011-08-04):
请高手帮忙分析,图中电容C3起什么作用啊?限流电阻R5的阻值有什么要求吗?R4的范围怎么确定?

网友A:
c3滤波,r4和r5的阻值根据ic  14端口和1端决定,这个要看ic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我胡掰一下,C3和R4不是一起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吗?

网友C:
3楼有理,C3的充放电是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c3还要滤波啊,c1不是已经滤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C3和R4是根据充放电的时间常数,来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那这个时间太短了。根本就没什么用处。

网友D:
2L说的对!
从R4、C3的参数看移像时间0.2mS很短,显然不是这个功能,把C3去掉工作情况也是一样的,只是易受干扰。
C1、R3明显就是关断延时了,时间常数约50S。

楼主:
7# t.jm 我也是这么想的,继续发表您的高见。

楼主:
7# t.jm 如果C3的作用是排除干扰,我想问下,这个干扰是来自哪里,是我们用手触摸时的干扰,还是本身交流电不稳定带来的干扰?

网友B:
看一些晶闸管电路,G极一般都加个电容。

干扰的话,能达到晶闸管的触发电压吗?

有没可能这个电容能使晶闸管更快的关断呢?

说实话,单向晶闸管的那个两个三极管模型的反馈机制没明白。

大虾米们,见笑了。

网友E:
个人感觉,C3还是保护防止晶闸管误触发的作用,因为普通场合下可能没什么用处,可能是考虑到干扰比较强的场合吧。

网友E:
R4和R5的阻值,R5限流的,因为市电整流后直流电压大,而LED最大电流有限,所以这个电阻是限流电阻;R4的选取可能是想和C3起个延时作用吧,但是我想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做个大胆的猜测,这个电阻甚至可以用几百欧的。
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