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8-04):
如下图,12v稳压管D2,工作在反向截止状态,那光耦TLP521的发光二极管,不是一直不能工作吗?

这个是我根据一个电路板画的,还是我画错了。

网友A:
稳压管正常工作时就是反向状态。
稳压管正常工作时电流方向与普通二极管被击穿时电流方向相同。

此电路中R2数值可能不对。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明显的D2和光耦完成过零检测嘛!
你说光耦会不会一直导通?

楼主:
谢谢前辈。确实R2当时是烧毁了,看不清。510确实不对。后来调整到几百k吧,基本能正常工作了。但是异步电机的转速调整范围大了很多。

我把根据电路板画的图转成PDF,前辈能不能帮看看,是怎么工作的。画的比较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汗。怎么个过零法。:L

网友A:
5楼:
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晶闸管特性,所以4楼问题“能不能帮看看,是怎么工作的”没办法回答你。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晶闸管可控硅专辑”,好好看看。

楼主:
其实,晶闸管我以前好好看过。

我只是想您点拨一下,我理解的快些。:'(

网友C:
TO maychang:
这个光耦是完成过零检测的,以至于晶闸管不会在峰值开启,减少EMI。但为什么在光耦的二极管回路加一稳压管?

网友D:
R2改为51K。D2取消然后短路。

网友E:
12V的门限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F:
电机转速较高时,光耦不通,速度降低到一定范围内光耦也不通,低于某个值时2-4端电压升高,稳压管导通,光耦通,输出调整信号,提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