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库芯片怎么用

楼主(2011-08-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哦,我这边有一个4M位的flash用作字库,可是我不太明白怎么使用的,谁能给我点详细的意见呢,谢谢哦

网友A:
按照字库编码,找到对应地址的数据,把这个数据发到LCD屏上,则显示相应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