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驱动TFT(最大640*480),用arm7还是cortex,哪个便宜?

楼主(2011-08-04):
最近想玩液晶屏,请问,如果想驱动TFT(最大640*480),用arm7还是cortex,哪个便宜?
有人说arm7要外接芯片,请问,有什么外接芯片可以驱动TFT?请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w90n740 我们10多块钱能拿到,一般用户没戏,不可能。

网友B:
CORTEX 太笼统。。。要知道他包括A15。

楼主:
我要的是低端的cortex.只要能驱动tft,运算量不大。

楼主:
wangkj
你说你们可以低价可以拿到,那我们一般客户要什么价钱拿呢?

网友A:
低端的cortex不可能有直接tft驱动,
640*480*16bit你算算多大的ram才能支持?
低端的arm/coretex不可能有这么大ram

如果量大,可以用a3p060+sdram实现,硬件成本15元左右,如果能到10k/年,或许能到10元左右。

网友A:
arm用不到5块钱的lpc1111之类的,甚至用1块钱的51

网友C:
如果是DPI(RGB)接口,51+SSD1963就可以。

网友A:
对了,如果320*240 2.8寸以下,io接口的tftlcd 非常多,非常便宜,甚至有几块钱的。

楼主:
wangkj
谢谢你的详尽热情的回答。
给我很大震撼呀。
一直以来,我都是自己业余做点电子设计,当然没有量的优势,感觉到电子市场买芯片最便宜的就是1快,
51单片机一般都是6块以上。接头都是1块2块的。我记得32兆的sdram就是40来块。
a3p060+sdram实现,硬件成本15元左右。请问,sdram是多大呀。不敢相信有这么便宜的东西。

网友D:
低端的驱动不了,可以在IO口上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A:
a3p060 我一年多之前买,100片,17块钱,现在应该不到15了吧?如果批量大肯定不会超过15.
8m sdram正常价格,998片一包,大概2块钱。

128k sram大概8块钱,

a3p060+sram比较容易,会verilog的,看懂tft时序图,一周搞定。
a3p060+sdram就困难了,sdram需要刷新,页切换,burst等方式配合才能发挥优势,这个我做了2年搞定。

你玩玩的话,用sram吧。
理论上,不用fpga/cpld用70M以上的arm,直接按照tft时序驱动应该也行,但cpu就别干别的了。

网友A:
640*480 60hz,pixcel clk是25M,主频75M的arm,3个周期,控制一个点,没问题,如果tft跑30hz就更没问题了。
当然50M的arm级算好的话,也没问题,arm一般都能跑50以上,50一下的就不用考虑了。没有50M一下的arm

网友:
640*480 60hz,pixcel clk是25M,主频75M的arm,3个周期,控制一个点,没问题,如果tft跑30hz就更没问题了。
当然50M的arm级算好的话,也没问题,arm一般都能跑50以上,50一下的就不用考虑了。没有50M一下的arm ...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的LM3S101就是20M

网友A:
那个不算,已经被淘汰了。lpc1111都50M,才5块钱。

网友:
那个不算,已经被淘汰了。lpc1111都50M,才5块钱。
引用 网友A:

STM32F101系列36Mhz 也是一个少于50MHz的ARM
不要说不算 !!!!!!

网友A:
jj,俺服了,这几个arm,管脚根本不够驱动tft的。
sram需要20多条线,tft也是,至少得40个以上的io才有可能啊。

网友:
没有50M一下的arm

我只是针对你说的这句话提出反驳的例子

网友E:
如果分辨率低于320*480的,可以用CORTEX-M3来驱动,俺正在做。

楼主:
a3p060+sdram便宜
如果用arm7来驱动.很贵吧

网友A:
2.8寸以下的,很便宜。直接io模式。

网友F(2012-12-19):
ARM跑到200M能驱动多达分辨率的TFT屏

网友G:
看具体cpu,

我的这颗ARM9,外接SDRAM(3元),搞个800x600分辨率 ,刷帧 30~40,没问题。
价格便宜。感兴趣内部短信联系.或email : jackie.luo@ferry-semi.com,或者打我手机,参见签名。

楼上的方案,专门拿fpga + SRAM去刷屏,SRAM比SDRAM贵不少,
问题是外面还得加颗mcu做其他控制。所以整套方案是3颗芯片。
如果你的应用简单,搞颗便宜的51,如果你的应用复杂,就那颗mcu也不便宜。

ASAP1826T LCD编程手册.pdf

网友H:
目前做800X480分辨率的频,用的RA8875+STM32F103VE,效果不错。

网友I:
我们有一款国产的ARM7芯片,南京博芯的SEP4020,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