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求偏方!

楼主(2011-08-04):
今天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想验证一下keil是不是出问题了。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a=0;
a =a|0x80;
while(1);
}
单步调试时发现竟然没对a =a|0x80;这一步编译,直接while(1)循环,观察a的值始终为零。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编译器有问题啦?大家遇见过这类的问题没?

网友A:
a没有使用
被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多给点提示?不太懂!

网友B:
在这个main函数中,编译器认为对变量a的操作是一种无意义操作,编译器自动将其优化删除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啊!不过他怎么就认为对他操作无意义呢?

网友C:
关闭优化再编译一次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啊!不过他怎么就认为对他操作无意义呢?
引用 楼主:

编译器有自己的优化原则,这些原则也就是编译器设计者根据通常代码的作用进行设计的。

你自己也可以想想,为什么这样的操作无实际意义呢?

因为这个操作基本上只有赋值,没有使用,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优化规则。

网友B:
关闭优化再编译一次就好了
引用 网友C:

对于现在的所有编译器,这样的代码即使关闭掉优化也多数不会保留的。

如果LZ想看到这个变量被开辟和使用,可以改成如下看看: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a=0;
a =a|0x80;
while(a--);
}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