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79问题

楼主(2011-08-04):
做过8279的高手,请问,8279显示数码管驱动怎么写呀?我写的不能显示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KEYD XBYTE[0x0FE80]
#define KEYC XBYTE[0x0FE8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key;

void disp();
void intLed();
void main()
{
intLed();
  while(1)
  {
     disp();
   }
}
void intLed()
{
  KEYC=0x80;
  KEYC=0x20;
  KEYC=0x60;
}
void disp()
{
   unsigned char ch;

    KEYD=0X66;

}
这段程序哪有问题,为什么显示的数据老是闪,还有为什么8个数码管都显示,我只给0X80,第一个数码管位选,怎么改,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