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斩波稳零?

楼主(2011-08-04):
今天在看op07资料时,介绍其是一种低噪声,非斩波稳零的双极性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这里的非斩波稳零什么意思?斩波稳零哪?
还有其特点  超低偏移: 150μV最大。 低输入偏置电流: 1.8nA 。低失调电压漂移: 0.5μV/℃ 。 超稳定,时间: 2μV/month最大高电源电压范围: ±3V至±22V  中  超稳定,时间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斩波稳零”是一种工作方式。斩波稳零运放型号常见的有ICL7650、MAX430-432等,其失调等等指标比OP-07要高得多。至于其具体工作方式,论坛的篇幅不可能讲清楚。
“超稳定 时间”和前面的“超低偏移”一样,是翻译水平的问题。

网友A:
Ultra-Stable with Time 或者 Ultra-Stable vs Time 指失调电压随时间的变化率很小。

网友B:
斩波稳零运放有很多优势,例如很小的Vos和很小的Ib,但也有弱点,比如噪音比较大,在某些频点上有极点出现,因此不适合某些应用,因此OP07才标榜自己不是。不过,OP07出现的年头很久远了,超出OP07的非自稳零运放很多,自稳零运放也在进步。

网友C:
他的优势在于失调电压是目前运放中最小的,一般都在3uV以内,但是他的带宽和噪声都会受到影响,某种意义上讲,斩波稳零的运放比较适合做直流信号的放大,比如一些高位电压表或者电流表,在前级很多采用这类运放!

网友D(2012-01-06):
学习了,我打算用op07放大交流信号

网友E(2012-02-06):
斩波放大器就是一种直流放大器,实际上就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直流放大器。这样就消除了0点漂移。

网友B:
斩波放大器 和 斩波稳零放大器 不是一回事。

网友F:
看了半天也没明白

网友G:
现在好的运放太多了.就看你能接受怎么样的价格.

网友E:
9楼说的对.斩波温零放大器信号本身不被斩波处理输出也不需要低通滤波,只是加入斩波放大器稳定运放的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