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极管饱和的疑问

楼主(2011-08-04):
如图,当IC-DATA为低电平时,测得E电压为0.6V,此时该PNP型三极管工作于饱和状态,又CE之间的电压为0.6,故该三极管应该不是深度饱和状态。同图,当Q27基极电位大于导通电压时,Q27发射极二极管导通,按照现在的电阻值,Q27也工作于开关状态,且应该满足CE之间的电压接近0.1V,故该三极管因工作于深度饱和状态。不知道我以上的分析是否正确,同时三极管工作这两种不同的饱和状态下,各有啥特点

网友A:
楼主忘记贴图了。

网友B:
看不到图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贴图了

网友:
我用9013做开关管
  基极限流电阻取的是1k,测得Vce < 0.1V
      难道这就是深度饱和吗

网友:
还有基极的那个限流电阻到底去多大合适啊
  取20k的也能用
    Vce < 0.1V

网友A:
5楼:
Q19不可能进入饱和。
小功率管饱和定义为集电极电位低于基极电位(NPN)或者集电极电位高于基极电位(PNP)。图中Q19集电极接地,但基极电位不可能低于地,故Q19不可能进入饱和。

楼主:
嗯,Q19确实是工作于放大状态,分析PNP没有NPN的熟练啊,看来基础还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