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Q值

楼主(2011-08-04):
请问电感本身所固有的Q值是怎么样的一个量?跟频率有什么关系?在不同的电路设计中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网友A:
www.cepp.com.cn自己查资料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能不能帮忙直接下过来。。。?

网友B:
Q——品质因数。描述实际电感存储电能与耗散电能之比。由电感结构、材料以及加工工艺等因素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不同的频率对Q值有什么要求吗?还是跟频率没有关系Q值越大越好呢?

网友C:
5楼:
那要看该电感用在什么地方。有些情况希望大一些,有些情况却不希望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呢?

网友C:
7楼:
只能简单地举两个例子。
收音机选择收听哪个电台,是靠调节LC谐振回路。这个谐振回路里面的电感,在成本允许条件下,通常希望Q值高一些。Q值高,旁带衰减较大。
交流整流滤波电路若使用LC滤波,且负载电流变化很大(电流小时小到几乎为零),往往需要降低滤波电感Q值,甚至给它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D:
嗯 但是8楼注意楼主问的是电感的Q值 不是回路谐振的Q值~~~

楼主:
就是在测量电感的大小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单独的与电路无关的Q值,这个Q值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E:
直接回楼主的问题,Q=角频率/R,R电感的直流电阻

网友F:
To:13楼   Q值是个无量纲的值。角频率除以电阻肯定不对。应该是感抗的模除以寄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