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死机

楼主(2011-08-04):
一款智能仪表,用在10KV高压开关柜上,芯片用的是msp430f149。仪表平时工作正常,但当柜体断路器分合闸时,仪表就死机了,

网友A:
EMC没有处理好,TI的IC对供电电源的干净性比较敏感,就是比较脆弱。在电源输入端加共模电感抑制、X电容器,IC电源前加TVS,最好并两个。

网友B:
重新启动哩

楼主:
重新启动后又恢复正常。几乎每次都这样。

网友A:
重新启动哩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玩还可以,用在工业上是不允许的,在运行过程中是不允许死机、重启事件发生的。

网友C:
对,做一些抗干扰的措施

网友D:
嗯,pcb板子不用的地方全部敷铜了,芯片用锡纸覆盖(想做到屏蔽)了

楼主:
嗯,这些我都注意到了,我用的是imp809复位芯片。

楼主:
不知道在硬件上针对这款芯片还用什么好的抗干扰办法!

网友E:
电源上想想办法 ,怕是传导干扰。

网友A:
是的,在断开,闭合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看的波形。

楼主:
嗯,好的,多谢大家这么积极的帮助我

网友F: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切换的时候,在智能仪表的电源上产生了很大的干扰,可以在电源上加共模电感试试。

网友G:
首先,把电源做好;
其次,要做好MSPmsp430f149模块的屏蔽;我估计你那里出现原因主要是开关一瞬间,产生了较强的电磁波,导致单片机挂掉;msp430是很娇贵的,一般是用在消费电子或低功耗应用,很少用在工控方面;建议你将智能仪表与高压开关柜上放得远一点,或者换一种类型仪表,PIC在这方面用较多

楼主:
首先,把电源做好;
其次,要做好MSPmsp430f149模块的屏蔽;我估计你那里出现原因主要是开关一瞬间,产生了较强的电磁波,导致单片机挂掉;msp430是很娇贵的,一般是用在消费电子或低功耗应用,很少用在工控方面;建 ...
引用 网友G:
嗯,多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G:

430在电力行业用的还是非常多的,主要它是3.3V系统,应该比5V系统略差一些。

网友F:
回复 网友G:

blair兄实际经验很丰富啊,赞。

楼主:
你们都很强啊

网友H:
但当柜体断路器分合闸时,这个电磁冲击相当的大的哦

网友I:
你们都很强啊,牛

网友J:
首先,就我对MSP430系列单片机的理解来讲,MSP430F1XXX系列死机的概率大于2XXX和5XXX;但是同样不建议楼主在工业场合用MSP430系列的MCU,这个是有教训的;如果使用电池供电的场合,则优先选用MSP430系列的MCU;如果非要在工业场合使用MSP430系列的单片机,则正如楼上说的药注意电源部分的设计,同时,我有一个实践经验,即在MCU的3.3V电源到地接一个1K到5.1K左右的电阻,可以有效减少MSP430F149的死机情况。

网友J:
430在电力行业用得多,我估计是因为MSP430F135\149\169的12位ADC(8通道,单核);MSP430F169的12位DAC;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MSP430F1XXX系列的单片机出来的比别的公司生产的同类性能的MCU早(我的这个解释可能有点草率);据我知道的,430在电力行业的高压测试设备上用得多,如如苏州某某公司生产的直流高压发生器,串联谐振式高压测试设备(30Hz-300Hz扫频大功率方波电源)及其他。。。。。。。

网友K:
430在电力行业用的还是非常多 很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