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里存储一个数据,在掉电后还可以读取

楼主(2011-08-04):
如何在单片机里存储一个数据,在掉电后还可以读取

网友A:
www.cepp.com.cn你可以查查这个

楼主:
我想把那个数据在从单片机里读出来,用于本次程序的执行

网友B:
在单片机内必须配备有EEPROM或闪存之类的存储单元才可以。找相应的器件。

网友C:
看你对该数据的读写速度及次数决定了
如果一天写不了几次,基本上以读为主的话,加片EEPROM最合适了

网友D:
但如果存储的值几乎每秒都要改写N次,那么建议用铁电存储器FM3104之类的

楼主:
我不知道如何把数据放到里面,
大家告我一下如何写进去,用哪个命令。

楼主:
比如我要把里面写一个10进去如何写呀?

网友E:
根据数据量的大小加个外部EEPROM吧,如24c01

楼主:
嗯,我再看看,多谢大家

网友F:
Megawin 很多MCU都有内置FLASH的。例如:MPC82G516A  :)

网友G:
读写频繁加铁电
不频繁加EEPROM  AT240X

网友H:
lz是说掉电数据不丢失?

楼主:
呵呵,已经解决了

网友I:
在掉电后还可以读取可以么??谢谢告之

网友J:
flash也可以

网友K:
看芯片的手册

网友L:
解决如此之快。

网友M:
有些CMOS工艺的芯片,内部RAM单元也有短时掉电保存数据的能力。

网友N:
选一个有内至EEPROM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O:
积分: 438

专家等级:
  supernan发表于 2011-8-4 17:2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5楼: 呵呵,已经解决了

网友P:
可以加EEPROM,比如24系列,串行通信,占用IO口少。

网友Q:
没啥难度

网友:
如果当时STC有下载好的话,直接打开的话,就已经下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