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脉冲经过分频电路后,其占空比会改变吗?

楼主(2011-08-04):
看过一些D触发器组成的分频器,分频后的占空比变成50%了,
请问有没有输出占空比不变的分频器电路?

网友A:
PWM信号经分频,当然占空比会变成50%。因分频实际上是靠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使触发器翻转。
想不出来如何分频还能够保持占空比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单片机时钟寄存器对外部晶振分频,得到了相应的效果,但却影响了其他程序,所以我想通过硬件来解决。
也查阅了大量资料,的确找不到相关的电路,看来得再想想办法。。。。
谢谢 maychang!

网友A:
3楼:
不知道你选用什么型号单片机。
单片机产生PWM波,不必分频,也不会影响其它程序工作,仅占用一个定时/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stc12c系列的,做超声波壁障小车。只要设置好相关寄存器,P1^3P1^4就可以输出占空比来调节电机转速,但超声波程序需要4分频才能正常工作。我把系统时钟分频后, 超声波能稳定工作,电机的频率却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