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Cxx类存储器 使用次数的疑问

楼主(2011-08-04):
PDF上写的是1,000,000 编程/擦除周期,那这个周期的意识是 每次写入一个字节地址数据算擦除一次呢, 还是全部扇区满了,重新写入算一次?还有所谓的擦除是不是就是重新写入该字节地址?

网友A:
对某地址,写入一次就算这个地址编程一次。
所以想要芯片寿命长,就不要总写同一个地址。可以将全部地址分成若干区,在一个区写若干次之后,换另一个区再写。

网友B:
通过IIC总线向EEPROM发出地址指令,这个是不影响EEPROM的擦写次数的,只有在寻址完成后,向EEPROM发出数据并进行擦除或者写操作才会影响EEPROM的擦写次数。

这个次数是指整个EEPROM中的某一个存储地址,如果你执行页面擦写,则页面的擦写次数减一,如果你对某个字节执行擦写,则改地址的擦写次数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