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公司生产的线性稳压器LDO比较好?

楼主(2011-08-04):
要求输出3.3v单路,30mA足够了,给推荐一下吧。

网友A:
我经常用MICROCHIP、TI、理光等的LDO,质量都不错,microchip要便宜一点。

网友B:
看参数来说linear的挺厉害的
标价也贵
我申请过几片

网友C:
要对应用环境各方面评估才好说,比如高频抑制能力,封装要求,输入多少,价格敏感度,这样综合判断才好选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低压的应用推荐SGM2019系列,在手机上,国内品牌机几乎都在用这些料,性能一致性好,价格又很有优势。

网友F:
性价比高的推荐HT71XX系列

网友G:
as1360,静态电流只有几个uA

网友H:
30mA选1117大材小用了。
我们比较多用的是TI和Exar(图便宜)。

网友I:
模拟器件首选TI

网友J:
满足你条件的一大把,我推荐一款,这款价格比较便宜;S-1206B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