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抗干扰锡纸怎么弄?

楼主(2011-08-04):
是否要化个封装,还是直接留位置 然后用胶水粘?那个锡纸学名叫什么?

网友A:
应该是贴“铜箔”吧,这个玩意撕下,直接贴的(黄铜色)
还有就是导电布,也是撕下直接贴的。(银灰色)

网友A:
板子上可以用丝印层画个区域标注下

网友B:
看看手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