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不下去

楼主(2011-08-04):
se, While, os, CD, DM
#include <msp430x24x.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oscdly;
  BCSCTL1 &= ~XT2OFF;
  do
   {
    P5DIR |= 0x10;                            // P5.4= output direction
    P5SEL |= 0x10;
    IFG1 &=~OFIFG;
    oscdly=255;
    while(oscdly--);
   }
  while(IFG1 & OFIFG);
  BCSCTL2=SELM_2+SELS; //SMCLK and MCLK uses XT2
}

运行到while(IFG1 & OFIFG);的时候就下不去了

楼主:
看了下值IFG1=0x06,OFIFG=2

网友A:
用的哪个?

楼主:
MSP430F249

网友B:
回复 楼主:

值IFG1=0x06,OFIFG=2,IFG1 & OFIFG为真值,所以while(IFG1 & OFIFG);会继续循环。

网友C:
从LZ说的OFIFG=2来看是XT2没有起动成功

网友D:
程序里没有看门狗的设置,关看门狗看下!

楼主:
已经把看门狗关闭了,但是还是不行,不知道那里出错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外部晶振有没有问题,下面是我原来使用正常的外部晶振切换程序,您可以参考一下。
bic.w #OSCOFF,SR;
bis.b #XTS,BCSCTL1; //HF
L1:
bic.b #OFIFG,IFG1; //清晶振失效标志
mov.w #06fffh,R15;
L2:
dec R15;
jnz L2;
bit.b #OFIFG,IFG1;
jnz L1;

楼主:
OK,搞定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F:
狗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