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什么原因造成FlashROM程序丢失

楼主(2011-08-04):
有些什么原因造成FlashROM程序丢失

网友A: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单片机水货,烧写程序后工作正常,放置一段时间后不能运行,在低温的环境中也不能运行。

网友B:
突发的静电放电、电磁辐射干扰等可能会导致芯片内部FLASH擦除电路的误动作,从而导致数据被擦除,这是所有FLASH或内嵌FLASH的一个本质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网友C:
嗯,但可以通过合理的系统防护设计来外部解决,电源、外部接口是重中之重。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常见于ISP/IAP固件程序的设计不良,芯片太容易进入“编程态”所致

网友D:
应重新设计ISP/IAP编程代码甚至放弃ISP/IAP(删除该代码)

网友E:
最好还是找到问题发生的真正原因,然后针对性的解决。

网友F:
软件上对写FLASH的操作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也许是“经典”吧

网友D:
楼上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