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带电测试

楼主(2011-08-04):
各位,请教一下,用热电偶测温,如何在带电状态下进行测试,如何进行隔离?我用AD8495测温,PIC16F688转换,由于被测体是低电压大电流加热,在高温400度时温度乱跳.热电偶是直接焊在加热体上

网友A:
以该物体的电势为参考点,否则烧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