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两轮平衡车+智能小车DIY》MMA7361,ENC03安装与焊接

楼主(2011-08-04):
有些盆友反应,有很大一部分爱好者很菜,菜到什么程度?
菜到看不懂厂商提供的Data Sheet,分不清零件封装的引脚,更看不懂PCB板上元件的封装图!
如果没有很详细的图片资料,他是根本就装不起来的!

因此,受盆友委托,写了这篇“图解《两轮平衡车+智能小车DIY》MMA7361,ENC03安装与焊接”,希望菜鸟初学者能喜欢。

楼主:
1. MMA7361加速度传感器外观模拟图

2. MMA7361加速度传感器外观正面图

3. MMA7361加速度传感器外观反面图

楼主:
5. ENC-03陀螺仪外观图(大个的为M型,小个的为R型)

楼主:
6. ENC-03陀螺仪顶视图

7. ENC-03陀螺仪底视图

楼主:
8. 如何判断 MMA7361,ENC-03的第一脚?

有些盆友,沿用看普通IC的方法,又是看小圆点,又是看缺口,实际上,判断普通IC的第一脚,有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看上面的文字,将元件的文字放正,其左下脚为第一脚,此法对 MMA7361,ENC-03的第一脚判断同样有效!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顶!太及时了!

楼主:
9. 如何判断 PCB板上 MMA7361,ENC-03的第一脚?

如下图所示:

楼主:
10. 关于MMA7361的焊接,给个建议,仅供参考。

1. 将MMA7361的焊盘全部上锡。
2. 用吸锡带将MMA7361焊盘上的锡吸干净。
3. 在MMA7361的焊盘和PCB板相应的焊盘上,全部涂一薄层焊宝助焊剂或松香水。
4. 将MMA7361的焊盘对准PCB板上相应的焊盘,请仔细核对,位置不能有偏差。
5. 将烙铁粘少量焊锡,选在MMA7361的对角线上的某两点,初焊一下,将MMA7361暂时固定住不动。
6. 有细小尖头烙铁和超细焊丝,可依次焊接剩下的所有焊盘,最后再将预先点焊的焊盘补焊一下。
7. 没有细小尖头烙铁和超细焊丝,可依次将每一面拖焊一遍,注意,焊好一面后,要等冷却后才能焊下一面,不能连续拖焊,防止芯片过热。
8. 用吸锡带将MMA7361外围焊盘上的锡吸干净,防止短路。
9. 也可将PCB竖起来拿在手上,加热最下一面焊盘,在锡熔化后,迅速将手轻轻撞击桌面,依靠重力的作用,可将最下面的锡甩干净。注意,焊盘上的锡要适量,太少了甩不掉,需补充一些锡后,重复上述步骤。

楼主:
11. 有热风枪的盆友,可按如下方法焊接MMA7361,仅供参考。

1. 将MMA7361的焊盘全部上锡。
2. 用吸锡带将MMA7361焊盘上的锡吸干净。
3. 在MMA7361的焊盘和PCB板相应的焊盘上,全部涂一薄层焊宝助焊剂或松香水。
4. 将MMA7361的焊盘对准PCB板上相应的焊盘,请仔细核对,位置不能有偏差。
5. 将热风枪调至适当温度,建议设置在420度左右。
6. 用热风枪对准MMA7361吹,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将芯片吹跑。
7. 等片刻,待焊锡全部熔化在焊盘上,即可移开热风枪,焊接完成。

楼主:
12. 关于MMA7361的焊接,给个建议,仅供参考。

由干ENC-03个头比较大,焊盘密度比较低,焊接就容易多了,可参照MMA7361的焊接方法,直接焊接。

楼主:
13. 贴片元器件焊接教程(图解版)

楼主:
14. 还有一个《全贴片元件的DIY焊接过程!》连接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28243&highlight=%BA%B8%BD%D3

网友B:
楼主总结的不错,辛苦啦!

网友C:
涂上焊锡膏 ,芯片放上,风枪一吹,OK!

网友D:
挺难焊的。

网友E:
俺穷人,就一把破烙铁搞定:lol

楼主:
俺穷人,就一把破烙铁搞定:lol
引用 网友E:

LS牛X,请介绍介绍经验~~~ :lol

网友F:
俺穷人,就一把破烙铁搞定:lol
引用 网友E:
估计那个破烙铁是日本原装白光吧?

网友G:
白光烙铁?

羡目啊~~~  从没用过~~~

网友H(2012-12-12):
高手,有没有程序试试啊

网友I:
建了一个平衡车交流群:157052194,希望大家交流!

网友J(2013-02-25):
挺难焊的.

网友K(2014-01-25):
很好啊啊啊啊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