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感的低级问题

楼主(2011-08-04):
在课本上,讲电感的那里,公式是 v=L*di/dt。这个变化的电流是回路变化的电流,因此在电感线圈上产生了感应电动势,那这个电动势为什么不在回路产生电流啊。要是产生的话,跟以前的电流叠在一起吗,那那个公式就不成立啊。我的想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只是不知道错在哪了。

网友A:
re LZ:

注意“因果律”,没了因就无果,不能把因果割裂开来单独看待。

电感上的感应电动势若是由其上的原始变化电流所致,则其可以部分抵消原电流的变化(无电感情况下)。

若是由外磁场的变化导致的感应电动势(互感),则其情况就不同,互感电动势将在回路中产生感应电流。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便是如此。

楼主:
我问的就是你说的线圈上的电流变化引起的感应电动势这种情况(这个因果关系我知道,即先有变化的电流,再有感应电动势),我想知道的是:1,那这个电动势到底在回路产不产生电流啊(我觉得应该有啊,有电动势、有回路啊)。2,如果产生的话,这个感应电动势产生的电流i1就应该是和此刻回路中的电流i2叠加得到i3,最终起到削弱i2变化的效果。这个i3就是回路中的实际电流,且是变化的。那个公式就应该是v=L*di3/dt,是这样的吗?

网友B:
我问的就是你说的线圈上的电流变化引起的感应电动势这种情况(这个因果关系我知道,即先有变化的电流,再有感应电动势),我想知道的是:1,那这个电动势到底在回路产不产生电流啊(我觉得应该有啊,有电动势、有回 ...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有电动势,有回路,当然有电流了。

感应电动势产生的电流是固定的吧,怎么可能会变化?

网友A:
to 4L:

L di/dt 中的电流 i 是综合后的“合并电流”(含自感电动势的作用),具体需由相应的微分方程解得。

网友C:
嗯 七楼正解  di/dt 中i本来就是整个电路中的电流了

网友D:
lz还是在校学生?

网友E:
可以认为电感的电动势只作用于与电感连接的阻值最小的回路,这里一个原因对应一个结果,不能无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