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液晶驱动方案

楼主(2011-08-04):
我是业余做电子设计的。
现在我在一个运算量不大的系统中用上3。5寸液晶,
请问:
硬件上选什么作为驱动比较经济。
谢谢。

网友A:
看你显示些什么?
选用ARM ?单片机?
最便宜的是单片机+点阵屏

网友B:
几种方案:
方案1. mcu+ssd1963. 开发难度:中
方案2.  arm带tft. 开发难度:高
方案3. mcu+驱动板(cpld+sram/sdram,8080接口的). 开发难度:低.
方案4. mcu+HMI串口驱动板 开发难度:低

网友C:
楼上兄弟很专业呀,
方案1我有一个完整的模块,LZ要不?
便宜点卖给你算了。带驱动程序
广州锐显那里买的。

网友D:
3.5寸有很多手机上用的都已带控制器的,可以直接接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