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pbuilder 错误failed to create sinwavemove.vhd

楼主(2011-08-04):
求助各位大虾们~~~ 用matlab 做个正弦信号,可以电压偏移的波形,用dspbuilder 层次化设计时出现了如下的问题~
failed to create sinwavemove.vhd
error:entity sinwavemove->block output1:input pin(1) is not connected to an altera block.
这个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不用层次化设计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呢?~
求救~~求救~~
求救~~求救~~
求救~~求救~~
求救~~求救~~
求救~~求救~~

网友A:
很有可能是dspbuilder 层次化设计端口没有设置好,再静一下心想想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dspbuilder 层次化端口设置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没呢?~~我一般都是  选定-> create subsystem  然后就出来了~  修改出现端口的名字,在顶层就看到名字也变了~~
然后还需要什么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O(∩_∩)O~ 谢谢你给我提供了解决思路~~现在问题解决了~~
在顶层模块上单击右键 -> 选择edit mask-> documentation->mask type中写入“SubSystem AlteraBlockSet”(不包括引号部分~)原来是我的层次化的子系统都没有被signalcompiler 识别,进行上面的设置之后,signalcompiler 才能识别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