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的ADC能不能量化较大的电压值是嘛?

楼主(2011-08-04):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量化较大的电压值?具体是什么意思,最好说清楚点。12位ADC只是表示分辨率是12位的。

网友B:
是的,12位只是分辨率,测量的电压值与参考电压及电源电压有关。

网友C:
我有两种理解:
1.   12位AD,你给的参考电压值越小,量化的越大,分的越细!
2.   你的意思是能不能量化除了内部自带的1.5V,2.5V的内部参考电压,答案是肯定的,Vref+/Vref-的引脚就是供你选择外部参考电压的,但是记得配置好相应的ADC模块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