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的校准疑惑

楼主(2011-08-04):
用LM3S驱动320*240液晶屏控制芯片是ili9320,触摸液晶屏但是坐标不对。我设置了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四个坐标点。读出了他们的坐标的值,但是如何转化成在液晶屏上的真是坐标的值。是不是需要一个计算公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您到TI官网下载stellarisware软件包,您可以参考\boards\rdk-idm\drivers目录下touch.c,以及\boards\rdk-idm\calibrate目录下的校准程序的源码。

网友B:
其实直接用它读出来的坐标就OK啦。
你做触摸,主要都是搞菜单按键之类的吧。
有坐标值不就行了吗?
我做液晶的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