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仿真器速度问题

楼主(2011-08-04):
在做FFT计算的时候发觉用仿真器和直接烧片运行的时间明显不同。起初我以为是由于仿真的时候程序在片外读取是导致时间变长的主要原因。可是当我查询了资料,片外读取的速度并不慢,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我想导致仿真器运行程序时间加长的原因应该是仿真器本身的原因吧。可是我却不太清楚影响仿真速度的主要因素主要有那些

网友A:
用软件模拟的时候,用的是计算机的CPU,速度肯定不慢;而使用仿真器的时候,数据都要通过仿真器从DSP里取出来,传输给计算机,当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速度肯定比较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