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 串口通信

楼主(2011-08-04):
正在调max232和9针母口组成的串口通信模块,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max3232的T1in端口输入0V时T1呕吐输出4.16V,T1in端口输入3.3V时T1呕吐输出-0.76V,这个不正常吧?
实际的测试效果是不能和PC机通信。。。

楼主:
额。。。‘T1呕吐’是‘T1out’。。。

网友A: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测试什么?

网友B:
估计是电路有错或储能电容的容量不合适所致。

楼主:
电路已经确定不会错,用的是贴片电容,0.1uF的。

网友A:
写个程序,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C:
你的MAX3232估计是山寨的,多少钱?
先测量一下电荷泵输出的正电压和负电压是否足够,负压空载一般都应能达到-9V

楼主:
用串口调试精灵调过了,不能通信,程序可以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在另一个串口模块上试过,可以。

很疼,很疼。

网友D:
max232好像不应该是用0.1uF吧,好像是1uF。去查datasheet。

楼主:
山寨的!!!我去。

楼主:
刚测了1脚上电压是5.87左右,6脚上电压是-2.21左右。

楼主:
查了datasheet,是0.1uF的。

网友D:
MAX232是1uF的,MAX232A才是0.1uF的,我看的MAXIM的datasheet。

网友B:
确认电路没错就是储能电容容量问题。

网友B:
市场上,MAX232的假货比真货要多的多,中国人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楼主:
max232的话确实是1uF的,但我用的是max3232,Vcc为3.0到3.6V时,是0.1uF的。

网友B:
3232一样假货不少。

楼主:
现在来看确定是芯片的问题了,不然怎么会同样的电路和程序,一个模块可以用,另一个不可以呢,并且两个模块都是自己做的。

可是我用的是贴片呐,不好换了。

网友E:
建议换1uF的试试。

山寨的我也有体会。有的买回来,用不了几天就坏鸟......

网友D:
贴片的也很容易下掉的,两边堆上锡,烙铁两边轮流烫,几个来回就下来了。

网友F:
赞同,之前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好看一下datasheet,看手册推荐电荷泵的电容用多大,否则充电输出达不到要求,所以导致你测出的输出值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办法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

网友G(2014-09-15):
MAX232芯片就像电荷泵,将5V电升到10V左右,因此可以测试它的端口 1和3  4和5 有9V电压、-9V电压  有就是好的,不然芯片就是坏的;

网友G:
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MAX232有两种,MAX232A和MAX232,MAX232的电容要求大点1uF(105) ;MAX232A 的电容是0.1uF(104)

网友H:
扯了这么多。你把串口电路的图发上来。一目了然了

网友I(2014-10-20):
3232这种芯片才这么几个脚,1.27的间距,堆锡就可以拆,有条件用一下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