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pcb的时候,需要地平面吗?

楼主(2011-08-04):
我看数字电路都是4层板,中间是电源和地平面。
模拟电路也需要地平面这样吗?
电流最小环路也始终没太搞明白,没找到图示清晰明了的
谢谢

网友A:
数字电路并非都是四层板。
模拟电路是否用四层板,看你的电路需要不需要。

网友B:
个人一些浅显认识:
模拟部分地平面没有数字地平面有意义。
至少差分信号的调理电路部分不需要,铺上地也没有作用。
还有种情况:GND对大地是隔离的,然后那种用右腿电路将地平面改变来抑制共模电压,类似将guard布线。那样铺地会好一些。可以抑制共模。

如果是单端采集,铺地会有明显好处。因为地线上会流电流,阻抗小点好。

网友C:
根据信号的不同来采用层数的不同。数字板采用四层以上,基本上都是高速的要求。
而模拟板有时候对噪音方面的要求,也希望能采用四层板。

楼主:
若也用地平面的话,有大电流和小电流的情况下,岂不是大电流和小电流回路共地了吗,大电流会影响到小电流的回路吧?

网友D:
分割地层不就行了。

网友E:
一般不太复杂的系统是不需要的,做成四层或更多层主要是因为电路复杂,走线困难

网友F:
我感觉是频率,电路没有高频组分,只要考虑阻抗了~~~

网友G:
画了多年的模拟电路PCB , 我只能说说我的感受,一般分压电路模拟板pcb几乎都是双层板,所以很少有地平面;走线简单的也是双层,当然,双面最好都覆铜,这样抗干扰强。但是我们这里一般都画制比较复杂的,走线密度大的模拟电路,特别是放大和定时在一起,因此几乎都是四层或者四层以上的,这样的pcb肯定是有地平面的。模拟电路比较敏感,因此底线的链接,底线的过孔等都非常的重要,这需要经验的积累。

网友H:
关键在于楼主的模拟电路是什么,有什么要求,如果是特别微弱的信号或高频信号电路可能需要考虑4层板,通常的为控制成本还是很少用4层板的。

网友I:
模拟电路的大面积地一般不是出于信号回流路径的考虑,多是为了保护模拟信号少受干扰

网友J:
有时是要考虑用单点接地的

网友K:
模拟电路很少用四层的,一般也没有地平面,遇到更多的情况是能不铺地尽量不铺地,如果电路简单,能直接用线将各点地连起来更好。对于模拟信号来说,模拟地是很容易影响信号的,所以通常直接用线连起来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