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高压现象

楼主(2011-08-04):
谁能解释这个奇怪的高压现象:
第一次打高压2.5KVac=fail, 紧接着进行第二次打高压2.5KVac=pass, 以后永远=pass, 放置几天后,再打高压2.5KVac=fail, 紧接着进行第二次打高压2.5KVac=pass, 以后永远=pass, 再放置几天后,。。。。。。又是重复以上现象。

请注意这个产品是用环氧树脂密封的。

网友A:
感觉倒是还挺合理

网友B:
有可能是某处表面受潮或是脏污,未通过的那次恰把这些污物烧掉了,再施加电压时绝缘变好而通过。

网友C:
:lol,生命在于激活,激活一下动力无限啊。

你应该详细说明产品是怎样的,你用什么设备测试,测试时是如何操作的,甚至你的电路图都应该给出,否则就是让大家胡乱猜,那就谈不上分析了,不如洗洗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