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电路

楼主(2011-08-04):
最近在学放大电路的原理,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的书上全都是讲好了的电路图,然后再来分析原理,但是对于我们实用实践的人来说,我想确切的知道在放大电路里面有Rb,Rc电阻,这两个的阻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是自己凑出来的么?……望大侠们解答!!!

网友A:
1、不是所有的教材都是这样讲的吧?
2、“对于我们实用实践的人来说……”难道当初发明晶体管、发明场效应管那些人不是实践出来的?
3、“我想确切的知道……Rb,Rc电阻,这两个的阻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简单地说,根据“原理”和设计者对电路功能的要求计算出来的。

网友B:
把握一点: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剩下的调整就看你放大电路对输入阻抗,输出阻抗有什么要求啦。
希望对LZ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