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2812中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11-08-04):
刚刚开始学习DSP哈,我看了《DSP C2000程序员高手进阶》里第二章中一个简单的工程实例,我是原原本本写下里面的程序,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错误[E0002] Invalid mnemonic specification这个是什么错误,希望大家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我的程序如下:
(1)everctors.asm
        .ref _c_int0
        .sect "vectors"
        rset        :        B        _c_int0        :        00h        reset
        int1        :        B        int1        :        02h        INT1
        int2        :        B        int2        :        04h        INT2
        int3        :        B        int3        :        06h        INT3
        int4        :        B        int4        :        08h        INT4
        int5        :        B        int5        :        0Ah        INT5
        int6        :        B        int6        :        0Ch        INT6
(2)roam.cmd
-stack512
-m hello.map

MENMORY
{
        PAGE0:
                VECS        : origin = 0x0000, length = 0x0040
                flash        : origin = 0x1044, length = 0x6f00
                SARAM_P        : origin = 0x8000, length = 0x0800
        PAGE1:
                B0B1        : origin = 0x0200, length = 0x0200
                B2                : origin = 0x0060, length = 0x0020
                SARAM_D        : origin = 0x0800, length = 0x0800
                RAM                : origin = 0xa000, length = 0x7ff0
}
SECTIONS
{
        vectors        : load = VECS PAGE0
        .text        : load = flash PAGE0
        .cinit        : load = flash PAGE0
        .switch        : load = flash PAGE0
        .const        : load = RAM PAGE1
        .bss        : load = RAM PAGE1
        .stack        : load = B0B1 PAGE1
}
(3)hello.c
#define WDC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7029)) //WD Control reg
#define WDKEY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7025)) //WD Key reg

#include<stdio.h>

void main(void)
{
        WDCR = 0x0068;
        WDKEY= 0x0055;
        WDKEY= 0x00aa;

        printf("hello,DSP world\n");

        for(;;);
}

楼主:
E0002
描述:无效助记符。不能识别指定的指令、宏或伪指令。
修改:检查用到的伪指令或指令,然后修正源程序。
这是我在《TMS320C28x系列DSP指令和编程指南/TI DSP系列中文手册》(goole books)中找到的,但是我自己程序里具体是哪里的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