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装好了,已经动起来啦

楼主(2011-08-04):
收到后的感觉是,包装很好
花了点时间,把小车装起来了,焊加速度计的时候真是傻眼了,还真是第一次焊这么小的,焊好后发现偏移了点,郁闷啊
经过一次补焊,加速度计有输出了

这个加速度计就是用这破烙铁焊的,头太大,焊起来很不爽

这是陀螺仪输出的波形

这是加速度仪X轴和陀螺仪的波形,是我在摇晃的波形,貌似两个是反向的

网友A:
兄弟焊的不错,可惜我没有示波器,不知道万用表能否测出来?车车搞转没呢?

楼主:
万用表估计不行,单片机里面好像有程序的,一个轮会动

网友B:
呵呵!

焊工不错,顶一把~~~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xODE2MzQw.html
写了个简单的程序,首先让小车动起来,哈哈

请教如何在帖子里面加播放窗口?

楼主:
我是用stc下载器下载的,其实就是一个usb转TTL的东西。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xODE2MzQw.html
写了个简单的程序,首先让小车动起来,哈哈

请教如何在帖子里面加播放窗口?
引用 楼主:

呵呵,弄的不错,赞一个!

视频俺来转贴。

网友B:
期待wzr200408小盆友

开源小车的DEMO程序,能让小车先动起来,哈哈~~~

楼主:
呵呵,刚学的单片机,写得不太好
现在只是前后移动,需要其他功能的话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A:
今天我把兄弟的程序烧进去,车车跑起来了。但犯了个错误,没有把电机线拔掉,程序一进去小车就跑了,直接从桌子上跑地下去了,还好没摔坏。

网友B:
哈哈,LS盆友的小车挺扎实的,直接从桌子上跑地下去了,都没摔坏。:lol

楼主:
;P俺的小车写程序的时候都要用手拿起来再开始下载的

网友D:
呵呵,不错啊,期待早日站立起来。

楼主:
站起来对于我来说难度大了点
先来个循迹的吧
程序是在zxcscm同学的程序上修改过来的

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yOTgxOTA4.html

网友A:
我现在已经把LS的程序下载到小车了,就是不知道扩展板上VEXT接到哪里?是不是直接接到12V位置?

楼主:
貌似是5V的,我是接到了单片机旁20脚的插座的16脚上,应该是3.3V的

网友A:
我看2051单片机手册上写的是5V的嘛?你接的是3.3V?

楼主:
跳针上就是3.3V的,有两个电压选得

网友A:
呵呵,我测试的时候一直都是接的5V档呢,看来单片机还是很皮实的。

网友E:
我也是接5v    手册上工作电压是  3.6~5.5v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zODE3MTE2.html
吧轨道弄长了些,速度加快了些

网友B:
wzr200408 ,zxcscm 两位小盆友,感谢你们对二姨的支持!

由于你们的努力,二姨家的《两轮自平衡车+智能小车DIY》开源活动火爆进行着,已成功完成了《智能小车》预定计划三个版本其中的一个------循迹型智能小车。

《智能小车》计划中的三个版本简介:
1. 循迹型智能小车,可通过底部的两对光电传感器,完成循迹规定动作,其他功能需自行添加。
2. 避障走迷宫型智能小车,可通过侧面的两对光电传感器,外加前面一套光电传感器,完成避障走迷宫规定动作,其他功能需自己添加。
3. 带遥控的智能小车,可通过无线遥控器控制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其他功能需自己添加。

能否再接再励,帮忙完成第二个《智能小车》预定版本------避障走迷宫型智能小车。
注:《智能小车》两侧面已预留了两对测距避障光电传感器,头站原PCB板没位置预留,需另配一个光电传感器装上,如同意帮忙,完成第二个《智能小车》预定版本DEMO程序------避障走迷宫型智能小车。

俺送你们一个标准版光电传感器,在小车头部位置,装上即可完成避障走迷宫型智能小车的基本硬件配置。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标准版光电传感器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B:
市场上有卖的光电接近开关/测距开关,型状一般分圆柱型和方型两种。

网友B:
圆柱型光电接近开关。

方型光电接近开关。

楼主:
呵呵,做这个应该没问题,只不过迷宫难弄了点
如果Cortex-M0老大不怕俺搞不出来就送个让俺试试吧

网友G:
遥控功能也需要写程序么?

网友B:
呵呵,做这个应该没问题,只不过迷宫难弄了点
如果Cortex-M0老大不怕俺搞不出来就送个让俺试试吧
引用 楼主:

呵呵!

超级简单,俺相信你一定行!

玩编程前先列张表,如下,供参考:
    前检测    左检测    右检测    左电机    右电机     执行结果
1.     X          X         X      正转      正转      向前进
2.     X          X       有效      停       正转      向左转
3.     X        有效       X       正转       停       向右转
4.     X        有效      有效     正转      正转      向前进
5.   有效         X         X    停或反转    正转      向左转 或者 向右转,两选一
                                        正转    停或反转
6.   有效         X       有效     反转      正转      向左转
7.   有效       有效       X       正转      反转      向右转
8.   有效       有效      有效     反转      反转      向后退

检测到某些状态变化时,可适当加点延时
如检测到 状态8,在后退时,当状态8 信号消失后,可再加适当延时,以便让小车能退出远点,再执行下一步状态。

网友B:
遥控功能也需要写程序么?
引用 网友G:

当然要编写程序,并且,遥控功能的程序编写要比 循迹和壁障走迷宫功能要难一些~~~

楼主:
呵呵,遥控部分难多了,没解码芯片,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好长的码
红外遥控部分看过,不过没弄过,所以对于我来说难度比较大

网友B:
遥控部分确实比避障走迷宫要难弄多了,不过没关系,饭一口一口吃,先将避障走迷宫弄好,再继续革命,完成遥控部分,呵呵~~~

顺便说一下,已委托123jj 给你发了一个装在头部的一个光电开关,请注意查收。

网友B:
另外,需自己用饮料罐头铁皮做一个支架,如下图所示,剪一块铁皮弯成 90度,上面钻一个18mm的大孔,以便安装光电开关,下面钻二个3.5mm的小孔,和小车的万向轮面对面的用螺钉固定在PCB上,万向轮在下,光电开关装在上面。

网友A:
我P12中PH1、PH2和VEXT分别接的是P8的1、2、16脚,单片机供电为3.3V(5V也试过),电机始终是匀速转动,

网友B:
我P12中PH1、PH2和VEXT分别接的是P8的1、2、16脚,单片机供电为3.3V(5V也试过),电机始终是匀速转动,
引用 网友A:

电机调速需加PWM脉宽控制。

网友H:
看来两轮车还是蛮好玩的,要做就做大的,这样才有市场潜力!但小车往大车发展,按我的做大车的经验,机械,结构,3D模型概念,机电参数,外部环境因素等多种系统需要考虑和解决!看看谁能第一个DIY个大型可载人的两轮平衡车出来哦!很是期待!

楼主:
感谢Cortex-M0送的光电开关

网友B:
呵呵~~~

小盆友的示范图片拍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A:
看了下LZ的亚克力板是用胶粘的,怎么不直接热弯,那样强度大些

网友F:
回复 楼主:

确实不错!

楼主:
我没试过弯亚克力,所以用了粘的

那个壁障的程序写好了,不过效果很差,旁边的两个红外检测距离太短了
我看看如何才能优化好

楼主:
循迹小车2是改进后的,效果好很多

避障小车由于两边的管子效果不好,所以、、。。。。。。

网友I:
good job!~  能得到Cortex-M0大哥的厚爱,还有这好的装备,羡慕嫉妒没有恨,
要加倍努力呀,期待你的小车早日站起来!

网友B:
循迹小车2是改进后的,效果好很多

避障小车由于两边的管子效果不好,所以、、。。。。。。
引用 楼主:

避障小车使用两边的管子,不能用电平判断方式,要用A/D口输入,检测电压,取较低的门槛电压(如1V左右,或更低),才行~~~

这样检测距离拉大,效果好,所以,请wzr200408小盆友再接再励,加油。。。。。。

楼主:
AD不会用,我的单片机水平只是停留在入门阶段,电平判断方式门槛电压是多少的?我用示波器看过,貌似这个管子的速度很慢

楼主:
视频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左边的管子很灵敏,检测到很远的距离,因此我套了两个热缩管上去,但是还是比右边灵敏多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1MDY1NDUy.html

网友B:
AD不会用,我的单片机水平只是停留在入门阶段,电平判断方式门槛电压是多少的?我用示波器看过,貌似这个管子的速度很慢
引用 楼主:

视频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左边的管子很灵敏,检测到很远的距离,因此我套了两个热缩管上去,但是还是比右边灵敏多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1MDY1NDUy.html ...
引用 楼主:

A/D不会用,没关系,学嘛,谁天生就会的?俺相信你一定行,小盆友,加油!

至于左右两边的管子灵敏度不相同,很正常,除了管子之间的夹角位置影响之处,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测其输出电压,如左边在5cm处输出2V电压,右边在5cm处输出1V电压,你只要将左边的门槛电压设置为2V电压,输出高于2V为撞墙,低于2V为无障碍,同理,将右边的门槛电压设置为1V电压,输出高于1V为撞墙,低于1V为无障碍,这样,两者之间的灵敏度不就相同了吗?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测距,道理自己想~~~

网友J(2011-11-08):
顶起啊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K(2012-03-02):
哈哈哈 很好玩啊

网友L:
貌似LZ的烙铁不行啊,看这焊盘上的锡堆的。
作为艺术品,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M(2013-08-05):
不错,啥时候再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