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GA频率计算的简便方法?

楼主(2011-08-04):
FPGA做核心器件实现的频率计,在计算占空比的时候有没有比较简便的方法。我想绕开除法,因为用FPGA实现除法是很困难的事情。
望高手给与指点
问题详细:我做的是频率计,是想计算待测信号的占空比。测之前未知,有没有合适的算法,可以绕开除法去实现占空比的计算

网友A:
输出的时候你想表达成什么样子?小数吗?比如:0.5

网友B:
你用除法的IP核呢?好像绕不开

网友C:
LZ这个要求有点让人蛋疼啊 可能需要先解决一个数学问题:不用除法运算的比例运算.

网友D:
数学上倒是有好几种方法的.最简单的就是二分法,好一点的用牛顿迭代法.
关键是你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E:
对呀 精度很重要呢

网友F:
点到重点了

网友A:
也未必啊,比如以100个时钟周期统计,输出待测信号为高所占用的周期数目.....
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