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M4040|六位半精度万用表|DMM4050|美国泰克

楼主(2011-08-04):
功能优点
6.5位分辨率精确地测量电压、电阻和电流。
频率, 周期, 电容*和温度*测量用一台多功能仪器代替多功能DMM、计数器、电容表和温度计,节约成本和工作台空间。
已获专利的分开端子插孔只使用两条引线,进行精确的4 线电阻测量。
Trendplot™ 无纸化记录器模式绘制测量趋势,以图形方式确定漂移程度和间歇性事件。
直方图模式作为直方图查看结果,发现稳定性或噪声问题。
统计模式查看多个统计值,如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和标准偏差,了解信号如何变化。
双显示器从一组测试表笔,测量同一信号的两个不同参数。
每种功能一个键专用前面板按钮,进入常用功能和参数,缩短设置和评估时间。
USB主机端口使用前面板端口,方便地把数据和用户设置存储到USB存储设备上。
三年保修标配业内领先的三年保修,减少拥有成本。
PC连接使用多个接口端口,简便地连接个人电脑; 使用NI LabVIEW SignalExpress软件控制DMM,记录数据,简化测量结果传送和存档工作。 了解更多:泰克连通工作台,实现智能调试
* 这些特点只在DMM4050上提供。

主要性能指标
  • 6.5 位分辨率
  • 高达0.0024% 的基本VDC 准确度 (1 年)
  • 100 mV - 1000 V 电压量程,高达100 nV 分辨率
  • 100 μA - 10 A 电流量程,高达100 pA 分辨率
  • 10Ω - 1 GΩ 电阻量程,高达10 μΩ 分辨率
  • CAT I 1000 V,CAT II 600 V
提供的功能和特点
  • 电压、电阻和电流测量
  • 二极管和通断测试
  • 频率和周期测量
  • 温度和电容测量(DMM4050)
  • 2 × 4 欧姆4 线测量技术
  • TrendPlotTM 无纸化数据记录器模式
  • 测量统计
  • 直方图模式
连接能力
  • 前面和后面2 × 4 个测量输入
  • 前面板USB 主机端口,轻松存储测量数据
  • 后面板RS-232、LAN 和GPIB,快速连接PC
  • 包括USB 到RS-232 接口适配器电缆
  • 包括National Instrument 的LabVIEW SignalExpressTMTE限定版,用来连通其它台式设备
特点一般指标电压
特点说明100 V 设置90 V - 110 V120 V 设置108 V - 132 V220 V 设置198 V - 242 V240 V 设置216 V - 264 V频率47 Hz - 440 Hz,开机自动检测功耗28 VA 峰值(12 W 平均值)
外观尺寸
外观尺寸mmin.高883.46宽2178.56厚29711.7重量kglb.净重3.68.0毛重5.011.0
显示器
真空荧光显示器,点阵

环境
特点说明温度   工作时0 °C - 55 °C   贮存时-40 °C - 70 °C   预热预热一小时可达到全部准确度指标相对湿度(无冷凝)   工作时<90% (0 °C - 28 °C)
<80% (28 °C - 40 °C)
<50% (40 °C - 55 °C)
   贮存时<95% (-40 °C - 70 °C)高度   工作时2,000 米   贮存时12,000 米振动满足Mil-T-28800F Type III, Class 5 (仅正弦)标准安全满足IEC 61010-1:2000-1, UL 61010-1A1, CAN/CSA-C22.2 No. 61010.1, CAT I 1000V / CAT II 600 VEMC在使用屏蔽通信电缆时,设计满足IEC 61326-1:2000-11 (EMC)。
在250 - 450MHz 频率中仪表对辐射频率 的灵敏度大于1 V/m
触发
特点说明每个触发的样点数1 - 50,000触发延迟0 s - 3600 s; 10 μs 递增外部触发延迟<1 ms外部触发抖动<500 μs触发输入TTL 电平触发输出5 V 最大值(开路集电极)
存储器
型号说明DMM4050/404010,000 项测量, 内部, 通过前面板USB 端 口连接USB存储器模块(单独提供)时容量 高达2 GB
数学功能
Zero, dBm, dB, MX+B, 偏置, DCV 比率和TrendPlot, 直方图, 统计(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极限测试

电气特点
特点说明输入保护1000 V 全部量程过量程除1000 VDC, 1000 VAC, 二极管和10 A 外,所有量程20%
远程接口
RS-232C, DTE 9 针, 1200-230400 波特 (提供了RS-232C -USB 电缆,把仪表连接到PC USB 端口上) IEEE 488.2。
LAN 和“以太网10/100Base-T,带有DHCP (用于IP 地址)选 项”

保修
三年

电气特点DC 电压指标下述指标适用于61/2 位分辨率模式、启动Auto Zero、至少预 热一个小时以后。
2 4 小时指标是相对于校准标准的指标,并假设处于E N 61326-1:2000-11 标准规定的受控电磁环境下。
特点说明最大输入任何量程上1000 V共模抑制50或60 Hz 0.1%时140 dB (1 kΩ不平衡)正常模式抑制对NPLC大于等于1、模拟滤波器关及电源 线频率± 0.1% 为60 dB
对NPLC大于等于1、模拟滤波器开及电源 线频率± 0.1% 为100 dB
测量方法多斜率模数转换模数线性度0.0002% 的测量数据 + 0.0001% 的量程输入偏置电流<30 pA @ 25 °C自动清零关闭操作仪器在校准温度± 1℃时预热不到10 分 钟,增加误差: 0.0002% 量程额外误差 +5 μV模拟滤波器在使用模拟滤波器时,指标是相对于对该 量程和NPLC 设置使用ZERO 功能1小时 以内的指标DC 比率准确度为±(输入准确度 + 参考准确度), 其中输入准确度 = HI到LO输入的DC电压 准确度(输入电压的ppm),
参考准确度= HI 到LO(传感)参考源的DC 电压准确度(参考 电压的ppm)稳定考虑因素测量稳定时间受源阻抗、电缆介电特点和 输入信号变化影响

网友A(2013-04-09):
能先上传说明书吗?

网友B(2014-05-14):
深圳专业PCB打样-线路板PCB快速打样-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专业PCB打样

普通板报价: 在10cm*10cm范围內 数量10pcs (含测试)
1、单/双面板工艺:喷锡/镀金150元/款交期:3-4天 (加急24小时200RMB,48小时100RMB)
2、四层板工艺:喷锡/镀金 500元/款交期:5-6天
3、六层板工艺: 喷锡/镀金1200元/款交期:7-8天
注:以上报价不含稅;付款方式:货到付款,快递代收。(我司业务接单限中小批量和样板)
温先生-服务热线13480101190 QQ800055586,电话0755-84089221,传真0755-84069526
E-mail hanzx1977@163.com
工厂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年丰村和美工业区一期5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