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电源造成的问题?

楼主(2011-08-04):
各位老师,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电路中比较器作用是测试是否过压或欠压,问题是在整个电路中,当有发光二极管及控制继电器电路工作时,这个电压值会改变,请问是否是电源问题。

楼主:
顶下不要沉了

网友A:
“测试是否过压或欠压”
测电路中哪一点电压?HU0、HU1、U都是些什么?

网友B:
这种电源就是这样的,整流后的电压依负载大小会在1.1U~1.414U之间变化,
你只能另外用一个整流滤波电压来做取样:二极管->R->C滤波后再取样,这个电压受负载的影响就会小些。

楼主:
maychang老师,HU0 HU1接的是单片机引脚,目的是为了改变过压值大小如5%  10%。测试点的电压为U.
3# maychang

楼主:
能在整流滤波回路后面再加个7805,这样有效果么
4# t.jm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取样点的电压你要让它真实地反映输入电压。
你要检测那一点的电压?检测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检测的电压U 是单独的一路的,这点电压应该没有受其他负载的影响,现在就是VCC会降低,造成比较器+端不稳定、。

网友A:
看不出Vcc是从哪里取得的。
是从7805之前(1脚)还是之后(3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3脚  +5V

网友A:
10楼:
既然Vcc是经过稳压的,那么继电器动作时不应该有可察觉的变化。现在有变化,估计是7805输入电压不足,即标注+12那点电压不够。可以在继电器动作时量量该点电压,应该在7.5V以上,低于7.5V就可能出现输出不稳定。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要检测的电压U 是单独的一路的,这点电压应该没有受其他负载的影响,现在就是VCC会降低,造成比较器+端不稳定、。
引用 楼主:

运放的电源可以用7805的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去测试了一下,确实没有达到所谓的+12V,在继电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为10.25V,投入工作以后,电压降到9.8V。

网友A:
13楼:
难道你的运放如t.jm所说,使用7805的输入端(1脚)处电源?为何不经稳压就使用?

网友:
运放+端不稳定是有多不稳定?变化范围有多大?
既然怀疑电源的话,为什么不测测电源的变化范围(当继电器动作时)

楼主:
按各位前辈所说的,我对电路改动了,在7805前,加了12V稳压 7812.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不过测试基准电压VCC变化很小,只有0.05V的波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被测电压变化造成的。

网友A:
16楼:
你在13楼说,整流滤波输出处电压是在10.25~9.8V之间变化,那么在7805前加12V稳压有什么用?当然“问题依然存在”。
要12V输出的三端稳压器正常工作,输入至少要14V多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U是直接由变压器转换的电压信号,电路有何不对么

网友C:
先把运放电源移定.

网友D:
基准电压源在哪?

楼主:
各位前辈,最终问题已经找到,是测试电压U有了压降,是由变压器直接输出的,变压器的功率是13VA,是因为负载大了造成的?

网友E:
:o谁设计的电路   看跟楼主所说的意思不实际

网友E:
楼主这个电路有问题,当然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

网友F:
1.跟二极管没什么关系,二极管的电流很小根据你的电路来看不会有影响。
2.注意继电器的负载问题,由于你的交流输入端值确实不大,整流后在继电器驱动大负载时会导致交流电压瞬间下降。你的继电器应该有个供电端可能也是VCC,你可以在7805输出端将继电器供电端VCC和运放的VCC分开。可以采用接一个电阻和大容量电解电容的方式分开两个VCC,注意电阻阻值的大小与你的电流相关。
3.应该不会是你的PCB布线问题,因为一般的继电器驱动电流都不大,当然如果驱动电流很大瞬间地电流的问题就另当别论了,具体要看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