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各位帮忙关于tkstudio的问题

楼主(2011-08-04):
各位,我用Tkstudio打开一个工程模板进行编译,出现一个错误:Fatal error: L6007U: Could not recognize the format of file D:\Keil\ARM\RV31\LIB\armlib\g_4s.l.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下载的编译器是mdk4.11版本,TKStudio是 V4.0不知道是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您的MDK版本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呀?
再或者是编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原来是mdk4.11版本软件的问题,我下载了mdk4.20版本就ok了,具体是4.11版本不兼容还是下载的软件本身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