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枚举3个设备,自定义HID不能访问

楼主(2011-08-04):
大家好

    报告描述符,描述了3个设备,一个MOUSE,一个TOUCH,一个自定义HID设备,
    由于MOUSE和TOUCH应用软件无法访问。所以定义一个HID设备。
    但是应用软件一样无法访问HID设备,PC软件用VC写 。

有没有朋友经历过类似问题。
  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我没遇到过

网友A:
帮你顶起吧 希望高手看到 帮你解答

网友B:
搞不懂你怎么描述的三个设备,同时描述?

如果驱动都没有正确安装,肯定应用软件无法访问HID设备。

楼主:
在一个报告描述符中,描述3个设备,MOUSE ,TOUCH , Vendor Defined HID,不同设备,不同的报告ID,通过不同的报告ID操作系统知道是什么设备。这些都是系统设备,不需要驱动,想法是Win7是Touch, XP 是MOUSE,在XP,或者win7系统通过HID设置参数,工作模式。 现在是无法访问HID。

网友B:
Mouse不是HID设备吗?能访问吗?想怎么访问?

楼主:
已经OK 了,pc的应用程序通过报告ID可以操作自定义HID设备了

网友C:
大部分原因是writefile的时候没加report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