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有问题请教,报告描述符,描述了3个设备

楼主(2011-08-04):
大家好

    报告描述符,描述了3个设备,一个MOUSE,一个TOUCH,一个自定义HID设备,
    由于MOUSE和TOUCH应用软件无法访问。所以定义一个HID设备。
    但是应用软件一样无法访问HID设备,PC软件用VC写 。

有没有朋友经历过类似问题。
  指导下,谢谢

网友A(2011-10-05):
Mouse是可以访问的,我做过,按理说,Touch和自定义的HID设备都应该可以访问,一般是description没写好,或者与PC应用软件不匹配。

网友B(2011-11-09):
你好。我也遇到这问题,你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用圈圈书里介绍的上位机程序无法访问到HID设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