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顶层模块调用子模块 子模块调用子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1-08-04):
verilog 顶层模块调用子模块 子模块调用子模块的疑问
问题是这样的 我写了3个模块 M1 M2 M3
其中M1,2是子模块 M3是顶层模块
设计思想是想把输入信号SYSCLK,JDL(顶层模块定义的输入端口)通过M1模块产生CLK,JDL_N_O,
JDL_P_O,的输出信号(M1的输出信号 即通过内部wire连接到M2的输入端口,产生M2的输出信号
ST,在把ST通过内部wire连接到顶层模块M3的输出口
顶层模块的输入(即综合编译后的模块)口是SYSCLK,JDL(SYSCLK,JDL是子模块M1的输入端口)
输出口是ST(ST是子模块M2的输出端口).
子模块M1的输入口的信号是SYSCLK,JDL. 输出信号是CLK,JDL_N_O,JDL_P_O;
M1输出信号是子模块M2的输入信号(M2的输入信号是CLK,N1,P1) M2的输出信号
是顶层模块的输出信号ST

M1 I_M1
(
.SYSCLK (SYSCLK),  //此信号在顶层模块信号列表中定义  在内部定义为wire
.JDL    (JDL),     //此信号在顶层模块信号列表中定义  在内部定义为wire
.CLK    (CLK),     //此信号在顶层模块信号列表中没有定义
                           //在内部定义为wire 用于驱动M2模块的时钟

        .JDL_N_O (N),      //此信号在顶层模块信号列表中没有定义 内部信号
                           //在内部定义为wire 用于M2模块的输入信号激励

        .JDL_P_O (P)       //此信号在顶层模块信号列表中没有定义 内部信号
                           //在内部定义为wire 用于M2模块的输入信号激励
);

M2 I_M2
   (

.CLK (CLK),     //内部信号
.N1 (N1  ),    //内部信号
.P1 (P1  ),    //内部信号
.ST     (ST )      //M3顶层模块的输出
);
现在编译报错Error: Node instance "I_M2" instantiates undefined entity "M2"
以上还请高手指点 本人比较笨也比较菜鸟

楼主:
木有人回答??

网友A:
模块之间的连接,需要顶层或高层模块中定义其信号(也包括模块层次之间的连接),就相当于你自己在画电路连接线,所以说FPGA很是“猥琐”。

网友B:
wire N1;
wire P1;

你的N和N1应该是同一个信号吧?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

也就是说 M1 M2模块之间的互联线也要在主模块中的端口列表中声明

那么 如果M1的输出是A 是REG量  M2的输入是B是wire量 那么可以直接相连吗

网友C:
把整个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长了 而且是几个模块分开写的 我自己慢慢摸索吧

得知答案后告诉大家

网友D:
inout  用定义wire或reg?

楼主:
inout口到不难理解 这个看看单片机的双向口结构就理解了

大把资料的

就是有些地方感觉fpga不太符合人的正常思维

比如说 设计另个模块U1 U2

U1的输入是UA1 UB1 输出是UC1 UD1
U2的输入时UA2 UB2 输出是UC2

其中U1的输出是U2的输入 也就是不对外输出的  也就是内部连线wire
真正和外部链接的是UA1 UB1(输入)UC2(输出)

按我的理解只要输入输出端口声明UA1 UB1 UC2就可以了 干嘛还要声明UC1 UD1 UA2 UB2这些
内部连线呢 ?????

以上只是本菜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