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小弟一个忙啊,有急用

楼主:
各位大哥帮我看下这幅简易电路图,有以下几点疑惑1.为什么氖泡和二极管并联也会亮    2.到K1断开时,两盏灯会不会同时亮,为什么  3.当K1闭合时,和发热管并联的氖泡会不会亮,为什么  小弟现在这么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2011-08-04):
亮不亮,自己一动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不知楼主所云,一团晕乎乎。。

网友C:
任何你提到的情况这两个氖泡都亮。

网友D:
氖泡起辉电压70v左右,直流也会亮(只亮一根电极)
假定k1打开
当220v为正半周时,与二极管并联的氖泡只有0.7v,所以右面那只氖泡点亮
当220v为负半周时,二极管截止,与二极管并联的氖泡与右面那只氖泡都点亮
k1闭合时,发热管两端电压是多少?大于起辉电压就会亮.(不要告诉我电工是语文老师教的哦,哈哈.)
左面那只氖泡仍是半周亮,半周灭.

你为神马要这样折腾鸭?

http://www.cn-jxdz.com/productshow_c.asp?articleID=3